富士变频器突发故障请求帮助!!!!

楼主(2008-07-20):
个位大侠,小弟一台富士frn2.2g11s-4cx 4.4kw 5.5A变频器,坏了一开始面板没有显示,断电后在通电后显示OU2变频器开始冒烟,拆开后没有发现烧焦痕迹,刹车电阻很热,请问这是什么毛病啊?(不接负载和刹车电阻也是上述故障)

网友A:
富士frn2.2g11s-4cx 的变频器,应该是2.2KW/5.5A.
你的刹车电阻是接在哪两个端子上的呀? 如果没接错线,有可能是内部制动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