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助 S7 密码问题

楼主(2008-07-20):
我们这里有个小项目 用的S7-300前段时间突然出现所有电机块紧停报警  。系统无法运行。察看程序  发现有个功能FC85发出了紧停指令。当打开此功能时 发现有密码保护不能察看。 谁知道怎么打开这个密码?

网友A:
用STEP7的块解锁程序,要得话联系我.告诉我邮箱我给你发.我的邮箱是:www.hfgfhaijun@126.com

网友B:
别人打包的程序,没有必要去看啊!!!!!!

网友C:
用STEP7的块解锁程序

网友D:
系统默认带锁的,没必要看,只要会用就好

网友E:
就是自己做个小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F:
看LZ的意思

现在应该已经恢复正常了

我建议既然别人的程序或系统默认带锁的程序

LZ就没必要去看了

只要用起来没问题就好

至于引起的急停

一定是触发了FC85定义的触发急停的条件

一旦LZ看了程序又给改了

以后再出现类似问题需要急停而没停

岂不是得不偿失?

网友G(2009-03-28):
用STEP7的块解锁程序软件,很简单

网友H:
在线时怎样用块解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