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shi 你好:信捷PLC又发现新问题

楼主(2008-07-20):
mastershi 你好:又发现新问题:
我下了3.0编程软件,现在能连接上, 可是我将程序下载时,也显示下载进度,可是看不到程序,不知到什么原因?
不过肯定是没密码,因为下载程序时没提示输入密码。
能指点一下吗?
谢谢。

楼主:
你的电话我打了,让查分机号。
所以没法联系你。

楼主:
mastershi 你好:请问有,QQ吗?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程序容量大了,系统会默认为保密下载,这样哪怕就是有密码你也不能上传程序。

分机:8027  8025  8024  8020

楼主:
我又下了一个2.5的编程软件,现在能编程了,原来的程序已经没有了。

楼主:
XC--E8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编程是这样吗?

LD  M8000

MOV     ID100     DO

MOV      ID101    D1

MOV       ID102    D2

MOV       ID103     D3

MOV       ID104     D4

MOV        ID105     D5

MOV        ID106     D6

MOV        ID107     D7

END

楼主:
XC--E8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编程手册,没看明白。

这样编程,模块输入C0  VI0 如有输入信号在触摸屏里能显示出来吗?

问题浮浅,请回答。

谢谢,因第一次接触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
能申请个QQ吗?好给你交流。

谢谢。

楼主:
我的模拟量怎样从触摸屏显示出来。

谢谢。

网友B:
可以显示,不过范围是0~16383.

如果你的单位不一致,可以折算一下。

ld m8000

mov id100 d0

MUL D0 K1000 D100

DDIV D100 K16386 D102

D102为屏幕显示

楼主:
谢谢还是不明白,能说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