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测试技术在电路维修测试仪上的应用3

楼主(2008-07-20):
面,也就是支持按误差递减的排列顺序,当然也可以选择按误差递增的顺序、管脚顺序排列曲线;

  d.当页数很多、每页中的曲线很多,远远超过显示器一屏的显示范围时,想要快速找到某个端口的曲线也会很费时间。比如,对一个40脚的器件做完多端口测试,要想看一下20脚和5脚组成的端口曲线,要经过多次操作,为此,汇能测试仪上专门设置了曲线的文本索引方式,只要在选择栏里用鼠标点一下20,第20页立即成为当前页,再点一下5,无需人工滚动屏幕,该端口的曲线就会自动滚动到合适位置显示出来,十分便捷。

2.三种曲线坐标
  多数情况下,人们喜欢在电压-电流坐标上观察ASA曲线,但对有的测试结果,换一种坐标可能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把问题的本质暴露出来。这就好比几何中又有直角坐标系、又有极坐标系一样。汇能测试仪支持三种坐标:电压-电流坐标、时间-电压坐标和电压-电阻坐标。请参阅产品说明中给出的测试实例,会对此理解的更具体一些。

3.单曲线处理
  当索引到所需曲线后,用鼠标双击曲线,测试仪将仅仅重测这条曲线,其它曲线不受影响。正像前面所提到的,还允许重新设置该曲线的测试参数后再测。有的测试仪不支持单曲线处理,或
者不能够给不同的曲线设置不同的测试参数,或者当需要重测某条曲线时,必须把所有曲线全部重测一遍。使用效率低。

九、 其它辅助措施

1.曲线显示形式

汇能测试仪以点的方式——按实际测试数据显示曲线;也支持按线的方式——将测试点用线连接起来显示曲线。点的方式真实,线的方式醒目,用户可以按自己的要求随时切换;

2.单曲线/页显示

一屏显示一页所有的曲线。若曲线较多,需要用鼠标拖动滑动条滚屏;如果要将某条曲线放大,可以通过鼠标单击该曲线将它变为当前曲线,然后切换到单曲线显示,整个屏幕只显示一条曲线。

3.显示/隐藏坐标参数

  当选择显示坐标参数时,测试每条曲线的正弦波的幅值和短路电流将显示在显示该曲线的坐标轴上。

4. 直接/间接比较测试
  所谓的间接测试,是指先提取好的电路或器件的ASA曲线,存入计算机,然后再测试同样但有故障的电路板或器件,把两次测到的曲线同时显示出来,供判断故障。可以是测完好的立即测坏的;也可以是以后的任何时候。一般把第一步叫做建库。这是推荐使用的方法。

  直接比较测试是指同时测试好坏两个电路板或器件,同时显示。有人叫做双板对比。

5.动态/静态测试

  所谓动态测试是指反复测试一条曲线,直至人工停止为止。有人称之为自动巡检(似乎和巡检的原本含义不同)。
所谓静态测试是指仅测试指定次数。取最后一次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