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测试技术在电路维修测试仪上的应用4

楼主(2008-07-20):
置,同样大小的阻值变化引起的指针摆幅越大,也就是指针位置关于故障的灵敏度越高。

  对于ASA曲线可以证明,在电压—电流坐标下(VI曲线),曲线的整体走势越接近45度,对故障的灵敏程度越高;如果测试曲线是一个封闭图形,如电容,曲线包围的面积越大,对故障的灵敏度越高。

  影响曲线走势主要是测试信号的输出电阻。当选择的电阻值越接近被测结点的等效电阻值时,得到的曲线灵敏度越高。
  汇能测试仪允许对任意一条曲线人工修改测试参数后重测。该特点可用于手工调整曲线灵敏度。但这种办法不仅麻烦——当曲线很多时很难逐一观察、调整,而且很多情况下,也很难直观判断什么样的曲线灵敏度更高一些。汇能测试仪具有自动计算曲线的灵敏度,自动选择灵敏度较高的曲线的功能。这称为ASA曲线灵敏度自动调整。

3. 按端口设置测试参数
  并非同一个器件的所有管脚都适用于同样的测试参数。举个典型的例子:集电极开路器件的输出往往耐压较高,用于驱动数码管、继电器等,而输入都是标准电平,所以对于输出、输入的测试信号的幅度应该不同,才能达到全面检测的目的。
汇能测试仪有普通设置和特殊设置两个设置窗口。普通设置对所有的端口有效,而在
特殊设置中可对少数特殊端口进行重设。特殊设置的优先级别高于普通设置。

  在完成测试后,如果对测试结果不满意,还可以用鼠标选中不满意的曲线,打开该曲线的设置窗口,重设后重测该曲线。

七、 提高测试可靠性
  测试可靠性指测试仪能够识别出可能导致误判的ASA曲线。

1.接触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端口之间不是开路的状态,但又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测到开路曲线的十分可能的原因是,器件管脚氧化、防锈涂层未打磨干净、测试探头磨损等原因导致的接触不良,所以在实际使用中,一旦发现开路曲线,都要进行确认——检查、处理,然后重测,以免得到虚假曲线。但当一次测试要处理成百上千条曲线时,依靠人工来找出开路曲线很不现实,因此,汇能测试仪设有判开路曲线的功能,在所有测到的曲线中,只要存在开路曲线,就给出提示信息,用户可以根据提示很容易找到它的所在。

2.曲线稳定性问题判稳定(过渡过程、mos器件、自激)
  由于被测电路本身的原因,导致在同样的测试条件下,每次测到的曲线都不相同称之为曲线不稳定。由于ASA测试依靠曲线的重合度来发现故障,显然,不稳定曲线很容易导致误判,这要求测试仪能够识别并提示不稳定曲线。
经过长期实践,发现导致不稳定曲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

a.自激导致的不稳定
  产生自激的原因很好理解。电路结点的电特征千差万别,ASA测试将一个正弦波注入电路结点,某个结点的电特征正好在这个频率下引起自激是完全可能的。其实这也是ASA测试使用正弦波作为测试信号的原因——正弦波的谐波分量最少,导致自激的可能性最小。

  自激曲线的现象是大面积散点,并且没有最终的稳定状态。更换测试信号频率即可消除自激。

b.过渡过程导致的不稳定
  当结点的冲、放电常数相差较大时所导致。这种曲线的现象是当反复测试时,曲线逐步向一个稳定状态靠近,有一个最终的稳定状态。

c.测试MOS器件时的不稳定
  前两种不稳定主要发生在电路板测试时,而这种不稳定主要发生在测试单独的MOS器件时。导致这种不稳定的原因是器件中的MOS晶体管随测试信号的不同开关过程。

  这种不稳定的曲线的现象是曲线上下跳,似乎是两条稳定曲线轮流出现一样。测试时只要把器件的电源脚和地脚都接地就可消除。当然,在多端口测试方式下更难处理一些。

  尽管对于每种不稳定现象都有解释和解决的办法,在使用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能够发现不稳定曲线,提示用户去处理。汇能测试仪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在所有测试到的曲线中有一条是不稳定曲线,就会给出提示,用户可以根据提示很容易找到它的所在。

八、 改善人-机界面和使用效率
1.测试结果索引方式
当一次处理成百上千条曲线的时候,能否实现快速检索就会严重影响使用效率。使用中主要有以下三种检索要求:
a.迅速找到有问题的曲线,比如:开路、不稳定、超差曲线;
b.迅速找到某个端口的曲线;
c.迅速找到某个曲线所属的端口。

  汇能测试仪对此作了精心设计,采取了以下措施:

  a.将全部曲线分页。如果是单端口测试,所有曲线安排成一页;如果是多端口测试,与第一脚组成的端口的曲线为第一页,与第二脚组成的端口曲线为第二页等等。支持用户向上、向下翻页;

  b.设置了总提示和页提示。如果所有页的曲线中有一根异常曲线,总提示就会给出有错的提示信息;如果错误在当前页,则会同时给出当前页有异常曲线的提示,这样,用户利用上、下翻页功能,能够很快找到有错误的页;

  c.在每一页当中,在学习曲线时,会自动将异常曲线排列在前面,当然,也可以选择按管脚顺序排列曲线;在进行曲线比较时,则会自动将误差较大的比较结果排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