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软件的安装

楼主(2008-07-20):
我下载了S7-300编程软件,381M,但是安装不上,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具体说一下啊,怎么回事情啊

网友B:
这一个软件我刚开始装的时候也不会,可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时不行,是那一个软件没有装到上次

网友C:
381M好像是补丁文件吧,我的安装文件有600多M

网友D:
5.3SP2的比较好 不知道下载的哪个?

网友E:
不说清楚别人无法帮助你

网友F:
我的也安装不上

网友G:
为什么西门子软件占容量那么大的.连S7-200都有50MB大.又全是英文,下载了都不会安装.请各位仁兄指教.

网友H(2010-09-12):
你好,我的s7 300安装时需要重启电脑,但是重启后还是不行,从网上查要改变注册表里的东西,但没找到,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才能正确安装。

网友I:
对:dingjie 关于

你好,我的s7 300安装时需要重启电脑,但是重启后还是不行,从网上查要改变注册表里的东西,但没找到,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才能正确安装。

内容的回复:

你是没有看懂吧,或者不熟悉怎么操作注册表?就近找个朋友帮你处理一下。

网友J(2010-12-23):
我的笔记本 也是安装不上,但是台式机 可以

网友K:
有些要修改区域设置为英文才行

网友L:
文件有点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