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变频器有这种功能,可以用外部端子禁止某个方向输出。

楼主(2008-07-20):
比如用变频器驱动一个机构往反运转,一般会有一个正负极限检测的感应器,哪种变频器能用外部端子控制,当到达某个限位后禁止继续向此方向运转?

网友A:
基本都有吧,正负极限检测的感应器放公共端子控制,常闭的.

网友B:
串在相对应的控制端子

网友C:
把变频器设置成外部端子控制运行,把限位串在正反运行开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有吧,正负极限检测的感应器放公共端子控制,常闭的.

我接触的变频器比较少,但应该也有六七个品牌吧。并没有看到哪个有这样的外部控制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变频器设置成外部端子控制运行,把限位串在正反运行开关上

用的是通讯控制,怕通讯出问题时向一个方向不会停造成机械撞死。

网友D:
呵呵;如果不给定反转信号,它怎么能反转呢?

网友E:
看了看LS的说明书,还真没有这个自动的功能,只能用手动的来做了,两边加限位开关,接到INV的急停上去。

楼主:
反转信号是要给,但通讯的问题说不准,怕撞机,所以不但给反转信号,还要让正转停止。

网友F:
要通讯的话 就比较麻烦了

还是要串限位开关,设成AND的形式  DANFOSS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反转信号是要给,但通讯的问题说不准,怕撞机,所以不但给反转信号,还要让正转停止。

网友H:
直接把限位开关的触点串到运行回路中就可以了!

网友I:
基本都有吧,正负极限检测的感应器放公共端子控制,常闭的.  参数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把限位开关的触点串到运行回路中就可以了!

运行是用通讯控制的。

网友J:
vacon有,NC1131编程

楼主:
看来有此功能的变频器的确不多,广大变频器制造商可以考虑加入这个功能了。

网友D:
呵呵;通过外部开关极容易实现。为什么要做在变频器内呢?

网友K:
有没有联系方式,给你说明书看看,肯定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K:
704254986  QQ联系

楼主:
楼上说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呢?

网友L:
好象都有把,基本上都能用外控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象都有把,基本上都能用外控正反转

不是外控正反转,而是外控禁止正反转。

网友M:
一般都有的!!!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N:
把限位开关的触点串正反转的端子回路中就可以了

楼主:
大多回复者都没有仔细看就随口而说。这是用的通讯控制。

网友O:
那只能怪你没有吧话说清楚了.

一句说到底.用通讯控制方向另外还要保留端子的极限控制。

通常变频器一旦选择了通讯控制就几乎只有外部停止端子可以停机了。

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