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在吗?

楼主(2008-07-20):
班主,小弟一台富士frn2.2g11s-4cx 4.4kw 5.5A变频器,坏了一开始面板没有显示,断电后在通电后显示OU2变频器开始冒烟,拆开后没有发现烧焦痕迹,刹车电阻很热(100多),请问这是什么毛病啊?(不接负载和刹车电阻也是上述故障)

网友A:
制动单元故障误动作!

楼主:
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显示OU2(面板按键无效),制动电阻很热(100多度不到30秒),这种情况自己能解决吗?

网友A:
你把制动电阻去掉,或制动单元去掉,试一下机,看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B:
这种应该是一体的模块.只能把制动电阻去掉试下了.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楼主:
先试试吧

楼主:
不行啊,去掉制动电阻,还是显示OU2,而且面板复位不好使。还有救吗?

网友A:
“还是显示OU2”

1、是检测电路误报有故障;

2、不过去掉制动电阻,电路已处于安全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去掉制动电阻,还是显示OU2,而且面板复位不好使。还有救吗?

网友D: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问一下,驱动模块是不是要换啊?

网友E:
富士frn2.2g11s-4cx 变频器,是2.2kw变频器,加电报OU2是过电压,首先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过高,如果过高,你又使用了制动功能,制动电阻工作是正常的,如果直流电压不高,那是检测故障,我公司可以维修,有需要和我联系;13911591008/010-82890009侯工。

楼主:
哦,对电机是2.2kw的,现在换了一台富凌3.7kw的。

网友F:
呵呵;真行;用富凌的代替富士的,强;

网友G:
应该是电压检测方面的电路查查

楼主:
请教大家最关键的问题,请问驱动模块有没有坏啊!

网友H:
你要问就问 李老师的  千万别信那个刘什么的  要不你就惨了

楼主:
李老师看见帖子给指点指点吧!

楼主:
问一下李老师驱动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