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卷扬中的主令控制问题

楼主(2008-07-20):
在高炉上料的主卷扬中的主令控制计划改造成为使用编码器来代替机械主令系统,在系统的实现过程中,当编码器的值在随卷扬的运行过程中发现编码器来的值有时有突变,且变化的值范围比较大,有1000个到2000个 码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在现场更换为编码器和连接电缆及PLC 模块,但是没有效果,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查一查是不是干扰引起。

网友B:
干扰和线路太长的问题引起

网友C:
信号顺序反啦  QQ:610927881

楼主:
线路和干扰的因素我认为因该剔除,因为更换的电缆是直接从编码器拉到PLC柜内的端子排上的,电缆直接放在地面上,旁边没有任何电缆。信号顺序反也不大可能,因为有大多数情况下,编码器来的信号的历史曲线是顺序的,没有任何的数据突变,但有时又数据突变,从上述分析,编码器的接线因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是否是由于卷扬的这种设备工作特性决定的,该数据的突变主要是在一减到二减发生,数据突变值大到了卷扬保护的超限值。不知什么原因?查看其它的类似系统编程也没有对该数据作特殊处理的,各位大虾能否帮忙解决?

网友C:
哈哈 数据变化大,就是数据信号线接的顺序不对,你可以把编码器拆下来拿到模块旁边试一下

楼主:
信号线在模块旁试过的,从程序计算出来的曲线看没有问题

网友D:
检查编码器的安装是否符合要求,不能排除干扰原因.

网友E:
我感觉应该是干扰问题,我们这里的高炉探尺的编码器也出过一次这个毛病,当时下大雨,雨停了就没事了,问题也没有查出来

网友F(2008-09-06):
 程序有没有问题也要考虑下

网友G(2011-12-14):
应该是编码器跟运行设备的柔性连接没连接好,如果连接好了,还是同样原因,那就要考虑编码器本身了。

网友H(2012-02-26):
还是用电位器好。

网友I:
什么编码器,什么方式传输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