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偶接点直接焊接在锅炉壁上,按正常接线方式无法测量,

楼主(2008-07-20):
如何才能正确测量到热电偶的信号?

网友A:
直接焊??????? 裡面的芯片都完了,當然不能用了,用貼片式的啊~

网友B:
扯淡,你真外行!用高温胶粘结也不能焊接在锅炉上

网友C(2008-11-02):
呵呵,先在管壁上加焊一个壁温块啊,然后热电偶固定在壁温块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先在管壁上加焊一个壁温块啊,然后热电偶固定在壁温块上

网友E:
肯定坏了

网友F:
直接焊接是没有问题的,毛病可能在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