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s输入、输出地址的问题
笔名,若此

楼主(2008-07-20):
它的输入可以用EB124.1 输出用AB125.2来表示吗?德国老外在输入输出模块上是这么表示的,不是用I、Q表示输入输出吗?

网友A:
那个是德语的表示方法,上面的图说明了

网友B:
原来老外是用E和A

还是不太清楚西门子的输入为什么用I,输出为什么用Q

以前学校都是学X和Y

网友C:
用E和A应该是德国人的用法,I: input简写吧,Q:output,但O与0比较容易混淆,X和Y是老用法,课本比较落伍吧。所以改Q.这是我想的,仅供参考!

网友D:
什么意思啊!!!!!!!!!!!!

网友E:
三菱的用X,Y品牌不一样吧

笔名,若此

网友:
谢谢了,总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