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仪有正反转点动吗?怎样按装?

楼主(2008-07-20):
英威腾变频仪有正反转点动吗?怎样按装?

网友A:
这个功能每个变频器都有吧. 看手册啊..

网友A:
我没用过这个牌子的,他有正转和反转功能端子吧,   常通是正常运行,你点动的时候接通一下就复位不就是相当于点动吗?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