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辨别铠装电缆是否带高压电

楼主(2008-07-20):
今天在挖线杆地基沟的时候,挖出沟槽,里面是两根绝缘的铠装电缆,需要确认一下是否带电,好让施工人员放心,我厂每个车间都单独配备6kV-380V变压器,电缆都是埋地输电的,动力配电资料表明这两根电缆是以前废弃了的,但还是确认一下的好,望大侠们告知用何种设备如何测量确认啊。

楼主:
这么长时间都没人理啊!自己顶,别沉了

网友A:
          数字万用表,AC20V档,手握黑笔,红笔接触 电缆,看电压指示高低 。

我有这样用来测量电缆断点。

不知道对你这个有没有用?

网友B:
这种方式对绝缘的铠装电缆没有用吧?

网友C:
高压电缆和低压电缆有明显的区别,我说的高压是之6千伏以上的。

网友C:
要看电缆头就知道````````````````

楼主:
对:印染电气 关于

          数字万用表,AC20V档,手握黑笔,红笔接触 电缆,看电压指示高低 。

我有这样用来测量电缆断点。

不知道对你这个有没有用?

最后只好仔细确认资料和线路后,冒险砍断了,还好确实是废弃已久的两根,汗!

内容的回复:

你是指会有感应电吗?但是铠装应该是屏蔽了吧,坑里头的两根电缆完好无损且无头无尾,真不好确认啊!

楼主:
对:印染电气 关于

          数字万用表,AC20V档,手握黑笔,红笔接触 电缆,看电压指示高低 。

我有这样用来测量电缆断点。

不知道对你这个有没有用?

你是指会有感应电吗?但是铠装应该是屏蔽了吧,坑里头的两根电缆完好无损且无头无尾,真不好确认啊

最后只好仔细确认资料和线路后,冒险砍断了,还好确实是废弃已久的两根,汗!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把铠撕开后在用“印染电气”的方法测量可以(排除铠的屏蔽影响)。

网友E:
有点难度............

想不出.

网友F:
还没碰到过这个问题,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