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水浴温度控制

楼主(2008-07-20):
公司需制作一装置,为水浴加热系统,电加热水,用热水再去加热物料,整个过程有升温无降温。温度控制范围在30~80范围之内,温度曲线控制,要求精度能在正负0.1度。请问选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才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A:
建议用pt1000或pt100,传感器只是基础,其他更重要

网友B:
还要选高分辨率及精度的仪表.

网友C:
RKC100~RKC900+PT100就可以了,我司正在使用。

网友D:
采用PT100传感器+PID调节器+可控硅控制电加热棒,来达到控制的目的。要达到0.1度最好要2次控温。1、要控制热水温度,2、再用热水来控制物料。

仪表可采用AI-518AK1型

网友A:
呵呵,改好了,或许不是论坛问题,而是RP问题

网友E:
关键是根据现场改动控制逻辑,通用控制器都不行。测量精度高于控制精度一个数量级就足够了。

网友F(2008-08-23):
不是怎么监视状态的问题,关键在于加热设备,以及系统反应时间

很难控制热量的,因为你检测的是水的温度,但是加热设备的余温很难控制的

打个比方,你想得到80度的温度,根据经验,你在测到水温达到75度的时候停止加热,而此时你加热器的余温会使水温继续升高

可能高出80或低于80,精度很难控制

网友G:
建议楼主采用冷媒控温法,这个方法是在啤酒发酵生产线长期应用得到的,其控温精度完全满足0.1度的精度要求。只是系统会比控制加热法复杂一点。

网友H(2009-08-05):
造价太高了,,,,,,,,,,

网友I:
0.1度有点悬啊,传感器精度偏差都不止0.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