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请大家分析一下两线制雷达液位计故障

楼主(2008-07-20):
两线制雷达液位计,断开导线测量电压为23V,接上液位计再测量就只有14V了,液位自然不能正常显示,请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A:
两线制要看电流

楼主:
对:gkong 关于
两线制要看电流
内容的回复: 因我的万用表电流档坏了,暂时还没有测电流
但电源电压明显不正常呀?负载的压降不应该这么大吧?

网友B:
两线开路电压和接入表体负载是不一样的,你接入电流挡量一下再说!

楼主:
解决了,问题出在输入卡件上,换了一个通道,重新组态,搞定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