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软起动器的起动过程

楼主(2008-07-20):
我现在正在使用一个某公司生产的一个软起动器,设置的是电压斜坡起动,起动电压设置是60%,起动时间是60s.但我发现整个起动过程中电压上升并不是线性的.刚开始起动电压上升比较缓慢,但中间突然特别快,一下上升到90%以上,之后又慢慢上上到100%,听电机声音也是特别与上升关系匹配的,在电压上升快速的时候,电机转速上升也很快.问了厂家,说就是这样的.我想询问下各位大侠是不是如此.我刚在这行工作.很多不懂,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查查书,看你说的原理有点像PID控制,你看看是不是

网友B:
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

楼主:
谢谢,但还是没懂.我就想知道这种软起动器起动方式是不是合理,其他品牌,特别如ABB,AB等公司的软起装置选用电压斜坡起动时,过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好决定要不要找生产商退货.刚开始接触这个,不太清楚,如果有哪位大侠用过名牌产品的,能不能介绍下.非常感谢.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忘了说了,这过程中是空载.有哪位大侠用过名牌产品的,能不能介绍下.非常感谢.

网友C:
我们公司就用软启动器啊,什么牌的我没注意 ,我去看看回来告诉你.

网友D:
前几天帮客户装了一台,也是这种现象。说明书上这么说的,设定值只是参考,软起动会根据电机的实际情况输出电压以保证电机平稳起动,只要能保证电机可以正常起动就可以

网友B:
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那说明这样子应该是通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