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散热风扇上怎么是三根线?其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07-20):
变频器风扇上怎么是三根线?其作用是什么?其风扇的内部结构是什么?与普通散热风扇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带反馈的,如果风扇坏了变频器会跳故障的,会造成停机.

网友B:
应该是反馈的。可以检测故障!

网友C:
两根电源线,一根反馈线

网友D:
两根电源线,一根反馈线

检测反馈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根电源线,一根反馈线

楼主:
风扇内部如何连接的反馈县?

网友F:
如果给定电压而风扇不转,那么就需要给变频器一个信号让变频器报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带反馈的,如果风扇坏了变频器会跳故障的,会造成停机.

网友H:
反馈电流吗?

网友:
对的,应该是两根电源线,一个反馈电流的,变频器通过检测风扇电流来判断风扇的好坏。

楼主:
检测电流用两根线不就行了吗?

网友I:
应该是反馈的,但在变频器上好象是 退出来的没用。

网友I:
但在UPS是用来报警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反馈电流吗?

网友K(2009-07-15):
停转报警作用的  我们专营变频器用散热风扇  www.bpqpj.net  侯先生  010-51655044

网友L:
三线风扇是有一根做检测用,基本原理是当风扇转的时候检测线给出高电平,送到cpu,此时不报警,不论任何原因风扇不转检测线就会输出低电平,cpu会报警,要问为什么吗?其实很简单,在风扇的电路板上有一个霍耳传感器,它紧贴着转子的磁钢,磁钢转霍耳传感器就会转换输出电平。

网友M:
三线红黑线分别是电源的正负,一般黄色是反馈线,应该是有电流和电压反馈两种,我见到多数是电压型的

网友N:
21楼说得好,很详细啊。

网友O:
两根电源线,一根反馈线 。

网友P:
学习了。好啊!霍尔元件,正常,输出高电平。好

网友Q:
能说一下原理吗?反馈线检测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R:
两根线是用来接电的,还有一根是用来测试速度的,相当于反馈或者传感器。

网友S:
可以换成两根线的风扇。

网友T(2012-10-24):
对:孟謇人关于三线风扇是有一根做检测用,基本原理是当风扇转的时候检测线给出高电平,送到cpu,此时不报警,不论任何原因风扇不转检测线就会输出低电平,cpu会报警,要问为什么吗?其实很简单,在风扇的电路板上有一个霍耳传感器,它紧贴着转子的磁钢,磁钢转霍耳传感器就会转换输出电平。 内容的回复:

我是三垦变频器的散热风扇,我不知道是不是坏了,我从+12V和-12V接电源到黑线和红线,风扇就转一下就挺了,那是怎么回事??那黄线是测速的?

网友U:
    不同变频器的风扇还是有区别的!ABB的大功率变频器的风扇是5根线,2跟电源线,2个反馈线,一个接地线!

网友V:
两根电源线,一根测速线或者叫做反馈线。

网友W:
电源线和反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