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控机用什么软件编程呀,输入输出口是如何定义的呀

楼主(2008-07-20):
本人想学点工控机的基本知识,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你会什么语言就用什么.或者用组态软件.输入输出一般要加板卡,看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板卡地址一般如何定义呀,谢谢

网友B(2008-11-05):
输入输出是怎样定义的,请做下详细说明好吗?  谢谢!!!

网友C:
你要想在这说清楚可能比较难哦,自己去找些资料看

网友D(2008-12-15):
楼主以前用PLC编程吧,

在工控机上编软件和普通的计算机是一样的,常用的编程软件都可以 如 VC, VB,Delphi 等

输入输出一般要用数据采集卡

网友E(2009-02-25):
有的是什么厂家的板上卡就向什么厂家要说明,有的厂家还提供VB、VC等通讯原码

网友F:
          建议楼主学点组态软件的知识就可以了,这个上手快一些。推荐使用易控组态软件,yangpeng@go-well.com.cn

网友G:
同意5楼,工控机和PC机是差不多的,只是工控机偏重于稳定性抗干扰、PC机偏重于速度。。发展的侧重点不同。完全可以当成PC机对待。

网友H(2009-06-05):
那工控机装什么操作系统,是专用的实时操作系统还是普通的Windows就可以了?

板卡IO怎么控制,是不是厂家提供特定的DLL给你调用?要不要到Windows系统核心写中断函数?

网友I:
通常大家都使用普通的WINDOWS XP就可以了。要求高,还可以使用嵌入式XP,很不错。也有同行使用LINUX做操作系统。当然,你对实时性要求高,VXWORK是著名的RTOS。

标准商用IO板卡往往提供多种不同驱动方式,你可以使用VB/VC等直接调用;商用组态软件本身也集成不少驱动,你可以很简单调用。一般不需要你自己去写核心中断代码,会出问题的。。。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没法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