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小型中间继电器及接触器线圈耗电问题

楼主(2008-07-20):
控制电路在进线端加隔离变压器,但接触器及中间继电器上都没标线圈功率啊,那应如何选用变压器功率呢?

网友A:
这个啊凭经验看你的工作状态吧还有整个继电器电路有多少只中继,同时工作最多几个??呵

网友B:
CJX2型接触器的功耗如下图所示,其他型号的接触器基本类似。
 ;

网友B:
小型继电器的功耗大约为1VA。

楼主(2008-08-20):
明白,太感谢了,以前从没想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