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非常停止的安全编写方法

楼主(2008-07-20):
各位高手,问个菜鸟问题,非常停止按下时,ZRSTY0 Y20.用在单电控电磁闸好用,用在双电控时不回原点,还得给一个回原点的信号,另外就是将24V直流电都断掉也不行.(非常停止也当复位开关用).我想问的是安全的大型设备非常停止按下时各个动作是保持不变还是回原点的好?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是三位中封的电磁闸

网友A:
我觉得大型机械设备不论正常还是非常情况下还是保持的好,利于故障的检查和排除也利于重新启动,节约时间 可以用L(锁定继电器)点

网友B(2008-08-21):
还哟一个问题是要考虑的,就是安全,如果在停止位置是允许的就可以直接停止,如果是在这个位置不允许的,那么必须考虑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