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A-20MA

楼主(2008-07-20):
怎么样才能把4到20mA换成0到10V?用最简单的方法。不用卡件。

网友A:
呵呵

好像加电阻是到不了0V的吧~~

只是觉得~~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变送器

网友C:
电流-电压变换电路+减法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变送器

是的,别的方法要考虑测量精度,信号转换器各信号可转换,价格也不贵,很好买。

网友E:
把4到20mA换成0到10V ;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运算放大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变送器

网友G:
有台湾产的专用转换器,有各种量程的,种类很多,有220V供电的,也有24V供电的

楼主:
我也知道用变送器或者安全栅之类的。我要最便宜又简单的。施工最快的。

楼主:
大家来讨论吧。4MA时电压是6V多,7V不到点。20MA时是17V多,18V不到点。用电阻给我做出来。大家努力哦

网友H:
买个电流表 然后把刻度盘 改成电压的 可以吗

网友I:
用变送器,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