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设定问题??????

楼主(2008-07-20):
我的电机名牌标S1 5-100HZ   1.1A    0.37KW  380V   120-2800转/分  没有标明额定两字  我的变频器是西门子的 请问我的额定参数应该设定为多少合适?设定额定频率为50HZ或100HZ有没有影响 如果设定是50HZ  那么额定电流要设多少?

网友A:
变频器的参数没有额定一说(某些品牌的电流参数除外),只有缺省设置。

电机有额定值,为了对电机进行保护,有必要对变频器进行运行环境限制。

无论频率是多少,变频器的限制电流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参数没有额定一说(某些品牌的电流参数除外),只有缺省设置。

电机有额定值,为了对电机进行保护,有必要对变频器进行运行环境限制。

无论频率是多少,变频器的限制电流不变。

呵呵

顶~~~

网友C:
看的出是4极电机,额定频率设为50hz,额定电流设为1.1

网友D:
没有看出来频率是50HZ啊, 同样4极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A:
频率是50HZ啊, 同样4极是怎么看出来的?

电机名牌标S1 5-100HZ 1.1A 0.37KW 380V 120-2800转/分

100Hz对应2800转/分,不就是4极电机?

网友E:
变频电机,4极,100HZ,1.1A ,工作方式S1 .要明白,恒转矩调速.恒功率调速 .额定频率这个参数很重要

楼主:
毕工能说的详细点吗 我是用PLC给定频率的  就是说同一个数传过去 变频器设定电机的额定频率100HZ和50HZ  对应出的是不同的频率 我用的是西门子MM420 如果两个频率都可以设定的话 那么两个频率对应的应该设多少电机电流?两种不同的额定电机参数 对电机运行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