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RSLINX太网配置

楼主(2008-07-20):
请教大侠:

       PC与SLC500 5/05通讯,在通过RSlinx配置channel0 DF1时,显示如手册上所示,正确;而在通过RSlinx配置Ethernet,显示找到设置的IP(192.168.0.2和192.168.0.3),可以识别PC,但无法识别PLC,显示一个问号图标,不知何故?请哪位知道的大哥予以解答。

网友A:
你的LINX版本是多少?

网友B:
应该升级EDS文件!!!

楼主:
版本是2.42.00

请问KingLion,EDS文件如何升级?

楼主:
RSlinx版本是2.42.00,LINX版本与这个有关系么?谢谢!

楼主:
channel0的通讯配置中,RSlinx可以识别PLC,而在Ethernet的配置中不能识别,这是EDS的问题么?

楼主:
如果是因为IP地址没有写进PLC的原因,请问有可能是那些地方没做到?

网友C:
应该也是系统问题.我电脑就是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中了病毒,换系统后EDS就不能完全装了.苦闷啊.到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D:
你设置一下以太网地址。

网友E:
升级版本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前几天刚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F:
你可以去A-B网站上去下载EDS文件,但是首先需要查看SLC500 5/05硬件的版本号(估计是C版本),http://www.ab.com/networks/eds/cgi-bin/search.cgi?network_type=EtherNet/IP 你可以根据你需要的下载,是免费的,下载下来通过RSLINX倒入到计算机里面去就可以了。 配置IP 地址是通过BTOOP来配置的,具体的步骤还是看看说明书吧,里面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G:
网络不畅通也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H:
要在PLC Channel 1中设置正确的IP地址。

网友I:
去A-B网站上去下载EDS文件

网友J:
你的项目名不能是中文的吧

网友K:
ETHER/IP有几次我也没配置成功,学习中.......

网友D:
很好配置的,多实验几次就行了。

网友L(2008-11-27):
引用 网友B:
应该升级EDS文件!!!

正解,应该及时升级EDS文件,到官方网站免费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