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

楼主(2008-07-20):
配电柜的控制线路一次线和二次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直接生产和输配电能的相关设备称为一次设备,其接线称为一次线或一次系统。对一次设备进行监视、测量、操纵、控制和保护作用的辅助设备称为二次设备。由二次设备连接成的回路称为二次回路或二次系统。

网友B:
简单讲一次线是供电回路,二次线是控制回路。

网友C:
学习了!
谢谢!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有没有老师的这些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