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位我是真的很急呀!急急真的很急

楼主(2008-07-20):
请教一下个位,有没有那个高人好给我支点一下把,就是锅炉的水位测量,我厂的20T蒸汽炉是用气包水三冲量来控制的。我是想知道从气包上出来的引压管水接高压气接底压这样接的对吗?它俩可以反吗?还有就是在测这样的气包在效表的时候用不用在变送器负迁移呢》?我是一个新手真的很模糊,请个位高人给我讲讲

网友A:
从气包上出来的引压管水接高压气接底压???

楼主:
你的问好是什么意思呀!是在怀疑呢?还是你也不知道呢?

网友B:
测液位的,当然是水接高压侧,气接低压侧。不能接反。

你那里负压侧没有迁移罐或迁移液?蒸汽直接接触仪表?校表时计算好实际的量程,直接校就行了

楼主:
可是我这里的是测的锅炉的水位然我也是把水接的高压(H)汽接的低压(L)但是怎么也不行要不是最大要不就最小,后来我把那俩个引压管(高压和低压)换了一下位置后就很正常了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网友C:
测量锅炉水位的差压变送器必须要负迁移才行!量程也要选择合适,量程是要经过计算的

网友D:
晕倒,汽包的水位测量,看用那种方式,要是如楼主所说的,应该是加平衡罐测量的,水侧接低压侧,汽测接高压侧,不用迁移,量程的话设计院已经给好了,您也不用操心,至于温度压力补偿啊,当初调试的时候组态也已经组好了,估计也不用担心。正常运行一段时间等平衡罐的水冷凝满了才能正确的测量,如果没有干过请不要误人子弟啊!

网友B:
说我吗?哦,sorry,我没说清楚。

楼主:
很感谢您(xinjixing):的回复你说的很对我就是照你那样说的做的很好,智能的就是好呀!!!!!!!!!!!!!!!

也感谢所以的回复者真的谢谢望我们共同努力把.

网友D:
关于锅炉汽包水位的测量,网上应该有不少论文类的东西,我以前做电厂的热控调试,也遇到过,其实还有低加的液位,也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E(2008-08-22):
出来溜达溜达,受益匪浅啊;谢谢

支持国产、持民族企业、支持中国制造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石化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网址:www.exsaf.com
电话:021-64397170 传真:021-64397570    邮箱:aric_gong@sina.com
联系人:龚先生15601631152

网友F:
出来溜达溜达,受益匪浅啊;谢谢

网友G:
锅炉的水位是把水接的高压(H)汽接的低压(L),针对对象来说高低压并不是压力本身的高低,而是压力变化的趋势。因为采用双室平衡容器,负压侧集满凝液,压力保持不变,连接到差压变送器的负压册(低压侧),平衡容器的正压侧水位和气包同步变化,连接差压变送器的正压册(高压侧)。

一般来说是不能接反的,但是有些仪表本身具有一种变量反向的功能,即测量变量由小到大变化时,输出值由大到小变化,正好能反映液位的变化。如果你的变送器接反正常,那么一定是这个原因。

网友H:
我关心你修好了吗??????????没太多的解决方案

网友I:
具体接哪一侧要看比变送器设置的量程是零到正值还是零到负值。大小由双室平衡容器高矮决定,实际应用中需要适当零点迁移。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这里的是测的锅炉的水位然我也是把水接的高压(H)汽接的低压(L)但是怎么也不行要不是最大要不就最小,后来我把那俩个引压管(高压和低压)换了一下位置后就很正常了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这是因为你的差压变送器的零位和量程的设置问题,测汽包水位一般选择是水接高压侧,汽接低压侧,并且汽侧的引压管内是充满冷凝液的,这样在计算变送器零位的时候就一定是个负压值,就是楼上各位所说的零点的负迁移.计算变送器量程上限值的时候就是0mmH2O了.如果你的变送器的设置与此相反,就会出现你所的情况.但不管是哪种接法,你只要记住一点就足够了:差压变送器的计算方法是正压室所承受的压力减去负压室所承受的压力,在水位为0%的时候计算一次得到一个变送器的零位值,在水位为100%的时候得到变送器的上限值,按照这两个值来设置变送器就可以了,但其中有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接汽的一侧引压管是充满冷凝液的,呵呵。计算公式:压强=密度*g*液柱高度

网友K:
有没有人能说的简单明了 一点,看着有点乱

网友L(2008-09-23):
高压室 和低压室不能接反,对测量仪表有可能损坏!

 建议还是按说明的来吧!

网友M:
不是特别明白 能否解释的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