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调效

楼主(2008-07-20):
有那位高人知道,正迁移与负迁移在锅炉上测气包水位用迁移吗?

网友A:
差压变送器配平衡容器,一般用负迁移。如果可以用双法兰变送器就不用了。

网友B:
同意一楼的意见,zhichi

网友C:
我想问下如果要称重量.用压敏电阻传感器行吗????如果不行应该用什么传感器.还要用小型打印机打印出来.怎么来来实现.请叫高手

网友D:
称重量最好用电阻应变称重传感器.

网友E:
不用迁移的,测量汽包水位的差压变送器零点校验好就可以了,dcs组态里有一个计算公式,外部不用管

网友F:
凡是使用差压法测量液位一般都用迁移的

网友G:
同意楼上意见,我们在工程设计时都提前把量程计算好了,迁移都由厂家来做好了我们再用!双法兰的变送器不能用的,汽包水汽温度太好了,变送器受不了的。

网友H(2008-08-22):
支持国产、持民族企业、支持中国制造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石化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网址:www.exsaf.com
电话:021-64397170 传真:021-64397570    邮箱:aric_gong@sina.com
联系人:龚先生15601631152

网友I:
变送器安装的位置,导压管的连接都对迁移有影响

网友J:
正迁移与负迁移在锅炉上测气包水位必须用迁移,这是因为双室平衡容器安装存在误差,要进行适当修正,双法兰的变送器是万万不能用的,汽包水汽温度太高了,变送器膜受不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差压变送器配平衡容器,一般用负迁移。如果可以用双法兰变送器就不用了。

这位仁兄理解有误了,差压变送器不管是配引压管的还是双法兰的,如果是用来测量液位的,大多数情况都是要进行零点的负迁移的,有一种情况是不要的,就是对于常压的敞口容器液位测量,现在用的智能式的变送器,只需要在零点和量程的设置中设置正确就行了,同意楼上的意见,双法兰的不能测汽包液位,温度太高.还有一种测量方式也很好的,磁致伸缩式的,但要用高温型的,有兴趣可以试试

网友L:
正负迁移要看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即液位为0%时正负压室的压差。

网友M:
同意6楼、10楼、11楼的说法,差变测液位是要迁移的,因为要维持差变工作稳定,仪表现场安装时正负压室、引压管道一般需要灌液排空处理,而灌液后一般会产生附加压差,仪表的零位输出为一负数或正数,这时则需要进行迁移校正,通常差变灌液后输出为负,这时以正迁移为主。若是带HART通信协议的智能差变,则只需用手操器进行现场零点、量程的校正。

网友N:
锅炉汽包液位一般压力都较高,只能用平衡容器加差压力变送器测量。双法兰最大静压现在只有300B,达不到要求。选用智能差压变送器迁移是小问题。请加入变送器QQ群68700658,群内有众多高手会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来。我在看看吧!

网友F(2008-09-23):
一般来说只要是用差压法测量液位就需要进行迁移,一楼说双法兰不用时错误的,所谓迁移就是将液位处于零点时变送器所承受的压力迁掉,或者说将变送器的零点向上或向下移动,使液位为零时仪表指示零点。双法兰的毛细管内填充有硅油,是会产生静压力的,致使液位为零时,仪表有输出,所以要进行迁移。

网友O:
呵呵,到底用不用还得看你的变送器安装的位置

网友P(2009-06-06):
测锅炉汽包液位一般都用双室平衡容器配差压变送器来测量,差变100%负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