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twido的PLC,有什么办法能实现下面这个功能?

楼主(2008-07-20):
就是每次PLC启动的时候(或者说刚启动的几秒之内)自动将某些位(如M0,M1这些)复位?谢谢

网友A:
用初始位把需要复位的位在启动时复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功能每个PLC都支持的。每次上电PLC都有一个继电器是会ON一个扫描周期的,用这个信号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弄明白了,是S13这个系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