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变频跳24v短路

楼主(2008-07-20):
三菱a540-7.5kw变频器跳24v短路请各位高手指点应查那里?

网友A:
逻辑控制开关是否对?

网友B:
主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找张吧,

网友C:
1。使用再审末工作环境下的;如果工作环境粉尘太大就应该对主控办进行清洗一下

(工业酒精或二甲苯;绝不可以用水)

2。是开关电源有问题吧;后继二极管有击穿短路

3。输入CPU的比较电路基准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