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1242控制卡能否作闭环控制

楼主(2008-07-20):
我们单位现在需要用PCI1242电机控制卡控制两台一样的伺服电机完成同步控制,两台电机的行程要完全一样,我们将电机的绝对值编码器值通过RS485引入上位机,以此完成控制的位置闭环。我看了该卡的运动函数库,该卡可以根据规定的行程、加减速时间、运行速度计算出应发出多少和什么频率的脉冲,但没有发现有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实际反馈信号参与其中,是不是这只是个开环控制,怎样才能用该卡实现闭环控制?不知有没有熟悉这个卡的高手,能否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如果按你说的,那这个卡就是开环控制。
要实现闭环控制,得换卡才可以。
如TRIO、PMAC、Galil、baldor等公司皆有能实现闭环伺服控制的卡。

网友A:
研华的PCI-1241是闭环卡,不过他的闭环控制是P控制,如果你调好伺服控制器速度环参数,应该也还可以。关键是看你两台电机要同步到什么程度,两台电机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龙门同步,还是应该用Galil之类的高性能卡做双反馈最靠得住。

楼主:
多谢多谢,两台电机是用来顶起一个平台,令该平台达到一定的倾角,两台电机运行时,位置偏差不能大,否则平台产生形变,如果形变大了,可能会出现恒功率运行,电机力矩增大同时速度减小,并且电流也增大,情况就复杂起来了

网友A:
那我还是推荐你用Galil公司的卡,2轴的就可以了,只是价格可能比研华的贵一些。不过也贵不到多少,几千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