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200的PID的应用?

楼主(2008-07-20):
如何用step7-Micro/WIN 编程软件编一个实现PID功能,该PID程序实现调节后的开或关的开关量输出,而不是模似量输出。如有一阀门阀位反馈为4-20mA,阀门的开或关用220V控制(开关量控制它),压力检测信号为4-20mA,如何设计出一个PID程序控制这一阀门?谢谢。

楼主:
我是一名初学者,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我的电子信相是panxuepiao@126.com.

网友A:
使用PID的输出构成时间段脉冲控制阀门的开和关

网友B(2008-09-05):
利用PID向导编程或许简单些 !建议用这个!就有PID调节后开关量输出的选项!!

网友C:
我是拓奥博公司,我们厂价直销PLC200,300,400总线连接器有带编程口90度,不带编程口90度,带编程口35度,不带编程口35度,各种型号都有。前连接器有40针前连接器,20针前连接器。各种型号都有,哪位要是有需要请联系我:我的QQ:645772167。电话:13647227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