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700的变频经常会跳

楼主(2008-07-21):
为什么700的变频经常会跳啊!温度可能在60度左右,跳了以后,重新启动就可以了.可以改什么参数会减少跳的次数吗?希望高手多帮助!

网友A:
拿空调吹,或者拿电风扇吹

网友B:
天气热 ,用风扇吹效果还可以 ,实用简便

网友B:
加强空气流通

网友C(2008-10-19):
查故障码,估计是变频器温度过高造成,要加强散热措施了.

网友D(2009-02-06):
樓主 你的環境太差了 怪不得PF700會一直跳

換成別的廠牌 也許早就燒掉了也說不一定

网友E(2011-01-31):
温度太高了,应该检查风扇的运行情况和风道是否堵塞,不然室内应该加空调冷却

网友F:
弄几个牛角扇吹,60度肯定会跳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