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M153-2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现场需在原有的414-4H双冗余系统中加入一个新的从站(作为最后一个站),接线检查了N多遍,IM153-2的硬件开关地址也检查过了,但是重新组态DOWN进去CPU后,其他从站正常,最后新加的一个从站的两个IM153-2显示通讯故障,其中一个一号BUS故障红灯隔几秒还闪烁一下,CPU显示外部故障和2号BUS通讯故障,工业以太网卡CP443-1第一个红灯显示故障.IM 153-2的故障现分析如下,请大家帮忙看下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场的IM153-2的订货号为:6ES7 153-2BA02-0XB0,而我用的S7 V5.4 SP2 的硬件组态菜单中找不到此订货号,于是就用6ES7 153-2BA01-0XB0来代替,是否CPU不认得才导致了找不到从站?

而CP443-1的故障分析如下,也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组态DOWN进去之前,我从Station  Upload了程序到电脑,然后在里面改组态再DOWN进CPU,可是刚才我重新打开DOWN进CPU的硬件组态一看,天啊,我没改过CP443-1怎么会里面的IP 地址和以前不一样了(重新变成了192.168.0.1,而之前是192.168.6.101),怎么回这样呢?很纳闷,请知道的高手帮我解答下这连个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版本低了!
会出现通信问题的。

网友B:
现场的IM153-2的订货号为:6ES7 153-2BA02-0XB0,而我用的S7 V5.4 SP2 的硬件组态菜单中找不到此订货号,于是就用6ES7 153-2BA01-0XB0来代替,是否CPU不认得才导致了找不到从站?

升级一下硬件,不同的货号是不通用的

组态DOWN进去之前,我从Station Upload了程序到电脑,然后在里面改组态再DOWN进CPU,可是刚才我重新打开DOWN进CPU的硬件组态一看,天啊,我没改过CP443-1怎么会里面的IP 地址和以前不一样了(重新变成了192.168.0.1,而之前是192.168.6.101),怎么回这样呢?

CP里的地址应该是默认的,可以在硬认组态里修改

网友C:
你可以更新一下硬件来组态你的IM153-2(订货号为:6ES7 153-2BA02-0XB0)

192.168.0.1 这个IP一般是新建以太网时默认的。

网友D:
订货号必须一致,才能消除这个隐患,因为或许总线插头、dp电缆也存在问题,所以要先消除订货号的顾虑。

ip变化,或许是被别人改了。因为模块的ip地址可以在step7里面通过扫描mac,直接修改掉ip地址,无需你的原程序。

网友C:
 一大幅度 说得没错,我就曾在STEP7中扫描后,错误地分配了IP,

网友E:
step7 升级为最新版本sp3的就可以了,然后组态就可以找到你说的那个型号了,这样才难降低出错的几率!

网友F:
升级STEP7到V5.4 SP3。

网友G:
你可以从网上下载硬件更新的,软件版本不一定需要升级,你可以联系我puxb1982@163.com

网友H(2010-06-22):
你的硬件组态和实际设备不符合,有闪烁的灯市因为你组态了,实际上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