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800

楼主(2008-07-21):
我有一台ACS800系列变频器(37KW)在电机控制模式为DTC(直接转距控制)方式下启动运行2-3分钟报故障为2330(传动检测到负载不平衡)。

   在CSACAR(标量控制)方式下一切正常。参数我我已复位好几次了。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你应该不是拖一台负载吧!要是拖两台的话这样的问题就不奇怪啦!多台电机控制就要用CSACAR(标量控制)

楼主:
就是带一个电机。两台用标量我知道

网友B:
先做做优化看看

网友C:
估计驱动板故障 我见过

楼主:
那该是驱动板那部分的问题呢?

网友D:
电流传感器故障,在DTC控制方式下变频器要根据三相输出电流计算出相应转矩,而在标量控制模式下不需要计算相应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