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测量

楼主(2008-07-21):
接地电阻应定期测量。常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接地电阻(见下图)。接地电阻测量仪由自备110~115Hz的交流电源(手摇发电机或电子电源)和电位差计式测量机构组成。接地电阻测量仪的主要附件是三条测量电线和两支测量电极。接地电阻测量仪有C2、P2、P1、C1四个接线端子或E、P、C三个接线端子。测量时,在离被测接地体一定的距离向地下打入电流极和电压极;将C2、P2端并接后(或将E端)接于被测接地体、将P1端(或P端)接于电压极、将C1端(或C端)接于电流极。测量时外部接线

测量接地电阻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对于与配电网有导电性连接的接地装置,测量前最好与配电网断开,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并防止测量电源反馈到配电网上造成其他危险。
  (2)测量连线应避免与邻近的架空线平行,防止感应电压的危险。
  (3)测量距离应选择适当,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如测量电极直线排列,对于单一垂直接地体或占地面积较小的组合接地体,电流极与被测接地体之间的距离可取40m,电压极与被测接地体之间的距离可取20m;对于占地面积较大的网络接地体,电流极与被测接地体之间的距离可取为接地网对角线的2~3倍,电压极与被测接地体之间的距离可取为电流极与被测接地体之间距离的60%左右。
  (4)测量电极的排列应避免与地下金属管道平行,以保证测量结果的真实性。
  (5)如被测接地电阻很小,且测量连接线较长,应将C1与P2分开,分别引出连线接向被测接地体,以减小测量误差。
  (6)雨天一般不应测量接地电阻;雷雨天不得测量防雷装置的接地电阻。
  (7)接好线后,水平放置仪表,并选择适当的倍率,以120r/min左右的转速不停地摇动摇把或接通电源,同时调节电位器旋钮,至仪表指针稳定地指在中心位置时,即可从刻度盘读数,将读数乘以倍率即得被测接地电阻值。

网友A:
不错,没见到图啊。。。。。

网友B:
(见下图)。?把图给上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没见到图啊。。。。。

网友D:
           这我知道,但是楼主的目的我还是非常钦佩的

网友E:
知道这些,可好几年都没测了。

网友F(2015-05-01):
接地电阻测试仪 图呢﹖

网友G:
豪意开关插座招商加盟 0731-84166316   http://www.cn-hee.com

网友H:
前一段时间拍的,绿线40米,红线20米,蓝线短,忘了几米了。蓝接钢筋(埋地),三条线水平方向延伸,水泥地面浇水,用湿布盖住那两个金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