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至变频器的斜坡给定方法(通讯方式)???

楼主(2008-07-21):
以前做项目的时候一般是以下两种方法:1:plc直接给变频器给定值,加减速时间用变频器的。2:plc调用中断做累加的方式给变频器。

现在机械要求给定方式为带圆角且可调的给定方式(plc给出),那位高手做过次方式啊,能否告知数学模型? 谢谢了!!!

楼主:
高手发表下意见啊!!!!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是带圆角且可调的给定方式,还得向您学习一下.

网友B:
不明白什么是带圆角且可调的给定方式,还得向您学习一下.

同感!!

网友C:
楼主能不能给个图出来,好学习一下。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说带卷径的速度可调

网友E:
给定方式为带圆角且可调?

是不是要求带速度圆弧功能?

楼主:
是要求速度给定有圆弧功能,启动圆弧和趋于平稳的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