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变频器停车多用直流能耗制动

楼主(2008-07-21):
一、变频器电气制动有下面几种方式:
1、直流能耗制动;停车时系统动能转化为转子感应电能消耗在电机转子电路,电机转子产生温升;
2、制动电阻单元能耗制动:停车时系统动能转化为定子绕组感应电能回送到直流部,消耗在制动电阻电路,制动电阻单元产生温升;
3、再生回馈单元制动:停车时系统动能转化为定子绕组感应电能回送到直流部,经再生回馈单元逆变成交流电回馈电网,是一种节能制动方式;
二、如何选用制动方式:
1、存在吊重下落,系统动能大,转化持续时间长,适宜再生回馈单元制动,安全可靠!
2、停车时系统转动惯量小,动能小,易停车,可选用制动电阻单元能耗制动,也可选用直流能耗制动;
3、停车时系统转动惯量大,动能大,转化持续时间短,适宜直流能耗制动;
三、建议:在非吊重下落负载系统的制动,建议多用直流能耗制动,因为电机转子能承受、散去较大的热量及温升,比制动单元电阻的功率大得多,而且制动单元电阻容易热损坏,形成直流过压报警停机,所以建议少用制动电阻单元能耗制动!

网友:
直流能耗制动能把大量的制动能量消耗掉吗?比制动电阻更有效吗?

网友A:
你试试,到时候电机烧了别怪我。

网友B:
肯定是带制动单元好了,你看看说明书在要求就的情况下都是推荐使用制动单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