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并联大功率变频器

楼主(2008-07-21):
求教各位大侠:

   如何并联两台相同的大功率变频器(比如160KW),用来增加变频器的输出功率。

1. 用变压器的话怎么做?

2. 若不用变压器,该如何处理?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可能吧,买320KW不是更便宜?

网友B:
你买变频器时,最好询问一下变频器厂家能不能并联用,如果能行,一般厂家都会提供方案的.

网友C:
楼主真能想象,也真敢想象!

网友D:
瞎整!如果请楼主做电工,会害死无产阶级,害苦资本家。

楼主:
蓝海华腾 你好!国内具有很强实力的厂家。
目前国内超大功率变频器也是采用多台变频器并联完成的,但多采用输出端子接到多台变压器并联来增大容量。过程复杂,而且变压器造价贵。对一般的并联机器不适合。

网友E:
请教楼主:单元级联(并联)=多台变频器并联?

网友F:
好像还没有听说过变频器的并联,

网友G:
变频器并联首次听楼主说,这样的投资买320KW甚至更大的都可以了

网友H:
哈哈

很可爱的想法

网友F:
瞎整!如果请楼主做电工,会害死无产阶级,害苦资本家。

很有才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