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础之继电器篇〈一〉

楼主(2008-07-21):
继电器在控制系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继电器的种类繁多,参数各有不同。应用和使用也是千差万别。

使用条件(环境参数):

环境温度 继电器能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

环境湿度 继电器能正常工作的湿度上限。

大气压力(海拔高度) 继电器能正常工作的最低压力下限(最高海拔高度).

操作频率 单位时间内电路接通和开断的次数。

线圈参数

额定电压 线圈的额定工作电压,有交流和直流之分。(注意:电压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是整定电压的上限值)

吸合电压 按照制造厂的技术条件规定的能可靠吸合的最低电压值;一般为额定值的75%或85% , 直流和交流的电压值有所不同。

释放电压 按照制造厂的技术条件规定的能可靠释放的最低电压值;以额定电压的百分数表示,直流和交流的电压值有所不同。

吸合电流 按照制造厂的技术条件规定的能可靠吸合的最低电流值;一般是高灵敏度继电器的参数。

额定电流 电流继电器的参数.有一定的调节范围;额定电流是调节范围的上限。

消耗功率 线圈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所消耗的电能;直流以W计,交流以VA计。

额定频率 交流继电器的参数。

触点参数

额定电压 动静触点间的最大工作电压值(使用时不能超过此值)

约定发热电流 触点温升不超过技术条件规定值的流过触点的最大电流。

额定控制容量 在不同工作制条件下接通开断负载的能力。

可接通最小电流 在技术条件规定的电压值下能够可靠接通的最小电流值。

接触电阻 动静触点间触头闭合时的最大电阻值。

技术参数

动作时间 从线圈通电到触点完全闭合的时间的最大值,以毫秒计。

释放时间 从线圈断电到触点完全断开的时间的最大值,以毫秒计。

机械寿命 机械机构保证继电器可靠动作的次数。

电气寿命 在技术条件规定的不同工作制条件下能可靠接通开断负载的次数。

额定绝缘电压 继电器正常工作电压的上限值。

振动和冲击 表证继电器耐振动和冲击的能力,不超过技术条件规定的范围继电器应能可靠工作。

网友A:
基础决定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