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初学者困惑

楼主(2008-07-21):
变频器可以接普通电机吗

如果不,那对电机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A:
如果运行频率不是很高可以用

网友B:
如果频率特别低 风扇散热不好,电机发热,变频专用电机就是后面加了一个恒速风扇。

网友:
楼上说的对,目前大多数都不是接的普通电机,要求不高且在低速运行的话,就在电机尾端加个风扇了

网友C:
频率在15-55之间,不是重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运行频率不是很高可以用

不错 ,15--55的

网友E:
可以,要求不高且在低速运行的话,就在电机尾端加个风扇了 。

网友F:
我补充一下所谓的高速运行不可以的原因:

1,动平衡问题,因为普通电机是以50赫兹为基准设计的,那么运行到100赫兹时速度会提高到额定速度的两倍,此时转子偏心问题凸显出来,可能会造成机械损害.

2,轴承问题,同样50赫兹为基准设计的轴承,当运转到更高速度时可能会过热,导致轴承损坏.

顺便说一下低速为什么要强制风冷,因为普通交流感应电动机的冷却风扇安装在转子轴上,当转子转速很低时风扇几乎没有散热作用了,而工作电流可能接近额定电流,所以产生的热量也接近"额定"热量,热量聚集就会温升,最后电机冒烟.

网友G:
要求不高的可以用普通电机,但普通电机在低频时转距不是很高而且温升瞒快的

网友H:
可以的,但不能重载,如果低速要加散月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