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 帮帮忙

楼主(2008-07-21):
求答案

一、 填空题(每题5分)
1、 仪用互感器中用于测定( )的( ),在工作中它的( )不容许开路。用于测定( )的( )二次侧不许短路。
2、 将仪用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侧连成( )并将( )点接地,将其二次侧连成开口( ),在开口( )之间连接继电器,则当母线发生( )故障时,就可获得零序电压,使继电器动作。
3、 在高压配电线路上发生接地故障时,为了有选择的切断故障电路,所使用的( )继电器,一般为具有( )线圈及( )线圈的感应型功率继电器,当变压器二次侧为( )形接线时,为了供给继电器( ),必须另外装设( )电压互感器。
4、 电缆终端头、中间接头外壳与该处的金属护套及铠装层均应( ),接地线截面一般不小于( )平方毫米的( )线,采用锡焊时不能使用( )焊膏。
5、 零序电流互感器是将三相导体穿过圆形铁芯的中心窗口,作为( )线圈,在圆形铁芯的周围缠绕( )线圈。它能高灵敏的测出( ),所以适用于检测接地电流小的( )的电力系统( )。
6、 电力设备中用的绝缘油一般为矿物油。在绝缘性能方面,( )及电阻率最大。同时应不易( )、导热系数大。化学性能( )、不易老化。根据特性来决定它的用途,例如,在变压器中兼有( )作用,在断路器中兼有( )作用。
7、 SF6气体绝缘强度为( )的三倍,若使其压力达到三个大气压,就和( )相同。由于该气体具有非燃性和惰性,( )作用非常好,因此适宜开断高电压、大电流,而且可以使设备( ),节省占地面积。
8、 选择导线截面积,要考虑:( )、( )、( )、( )。
9、 瓦斯继电器的引出线应采用( )线或( )线,经过中间( )合通过端子板和( )连接。( )和( )线应从端子板分别引出。
10、 穿过零序互感器的电缆终端头,其接地线若在零序互感器的上端,则应( )再接地,并应与零序互感器( )。
二、 问答题:(每题10分)
1、 二次回路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

2、二次接线的检查工作主要有哪几方面?
答:

3、 电力系统中经常出现的故障和不正常运行方式有哪几种?
答:

4、什么叫继电保护装置?
答:

5、对继电保护装置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答:

网友A:
如果你是个学生,去找雷锋同志,

如果你参加工作了,就找一下资料,这有助于掌握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