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请各位指点一下台达那款PLC支持圆弧和直线插补,并带有三角函数计算功能!

楼主(2008-07-21):
最近因为项目需要,需用3轴脉冲输出,需要带圆弧和直线插补。谢谢!!

网友A:
       顶一下,期待问题解决

网友B(2008-08-22):
EH以上级别的都可以,最好看一下产品型号,或咨询一下台达的代理商.

网友C:
SV系列以及EH2系列的PLC具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