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自动跟踪测距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我想实现一个运动目标的自动跟踪测距,请问有这方面的控制器吗?

网友A:
没有详细数据,不可能有万能的仪器,你要说的详细一点

楼主:
是这样的, 有一个运动的物体,我想测量出它的运动轨迹,但因为自然环境的限制,不可能在运动体上安装有线装置.想的方法是在运动体上装信号发射装置,在其它的地方装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信号来确定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及运动体和基准面的夹角(设已确定基准面).这样的有方法有目前有什么样的仪器可以实现?

网友B:
有详细数据,不可能有万能的仪器,你要说的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