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

楼主(2008-07-21):
海利普A系列22千瓦的变频器,送上电后显示EFb.5故障,主回路接触器没有吸合,按几下复位键后故障消除,接触器吸合,机器运行正常;如果关掉电源,马上送电,接触器吸合,但是送电间隔时间太长,又显示EFb.5故障,不知什么原因,还请大家指教。

楼主:
没人知道吗,海利普A系列22千瓦的变频器,送上电后显示EFb.5故障,主回路接触器没有吸合,按几下复位键后故障消除,接触器吸合,机器运行正常;如果关掉电源,马上送电,接触器吸合,但是送电间隔时间太长,又显示EFb.5故障,不知什么原因,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LZ在哪?为啥不打电话报修呢?

 ;

至于故障。可能是:

1,显示EFBS是熔断器坏了。

2,接触器上面的继电器板坏了。

3,接线问题。

 ;

你确定输入输出没问题么?其他器件有没损坏?

楼主:
请问三贱客,熔断器坏在哪里?机器上面好像没有啊。

楼主:
请问三贱客,熔断器坏在哪里?机器上面好像没有啊

网友A:
在IGBT上方(平面图),22KW应该是双排的一个熔断器,偏红色标签.

网友B:
人家都说过一会又能好,怎么说到熔断器?

楼主:
是啊,熔断器是没坏,复位后还能运行呢,输出也正常。

网友C:
这现象好事开关电源的绿波电容容量减小了;特别是驱动接触器的那一路上的电容;换下来试试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都说过一会又能好,怎么说到熔断器?

请注意俺的用词"显示EFBS是熔断器坏了".

LS的说法也有可能.

网友D:
楼主用那个品牌那个就坏,哈哈哈。。。。

不会打个电话问问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