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 420 故障

楼主(2008-07-21):
现有一台西门子420变频器!出现开机只显示"------"经检查SDP显示,双灯都在闪烁!下面的黄灯闪烁速度快于上面的绿灯!还请指教是什么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A:
有相同型号的机子吗;

调换面板试一下;可能是面板故障;

也可能是通信有问题

网友B:
主板坏,具体是主板的CPU坏,不可修复,因为CPU内含程序,我有此机主板,13056660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