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编码器 2相2输入 1相2输入 1相1输入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8-07-21):
lesing:

             你好!请问 编码器 2相2输入 1相2输入 1相1输入是怎么定义的。我接线究竟该怎么接。如果有用法会更好。谢谢!

                                   工作顺利!

网友:
2相是只编码器输出有两个脉冲。如A。B脉冲。AB脉冲相位相差90度。

一相1输入我猜是只有一相脉冲输出。另外还有一个与该相脉冲完全反相的脉冲。

楼主:
那我要计算电机走一周的脉冲个数是多少

我该怎么办?

是用A相脉冲还是用BA相脉冲

网友A:
台达的伺服电机旋转一周所需要的脉冲信号是固定的,10000pulse/r

楼主:
那请问lesing  2相2输入 1相2输入 1相1输入在应用上到底有那些区别,能否指点下。

网友B:
2相2输入:根据AB两相谁在前谁在后可以确定出运行方向。

网友C:
用计数器测量 A  B任一相都可以测量

楼主:
那2相2输入和1相2输入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期待更好的回答.........

网友:
应为相位相差90度。所以只要在转动,那么A、B相始终有一个是高电平。但假如一停止。则两个都是低电平。这个时候就能知道已经停止了。1相和2相就是这个区别。

1相1输入和1相2输入从个人来看没有什么很大感觉。一般用2相90度差分输出的编码器。

网友E(2008-12-05):
1. 以脉冲输出来控制步进及伺服定位的应用中,脉冲+方向型式、正反转型式、AB相型式等三种型式,为较常见的脉冲型式。以下为三种脉冲信号的型式:
 脉冲+方向型式:即为1相1输出脉冲型式。Pulse(或CLK)为运转脉冲输入信号,DIR为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的运转方向。如下所示:

 正反转型式(CW/CCW):即为1相2输出脉冲型式。CW为正转脉冲信号,CCW为反转脉冲信号。如下所示:

 AB相型式:即为2相2输出脉冲型式。A与B相两信号相位角相差90∘,为正交脉冲信号。如下所示:

以上三种为一般步进或伺服控制器所应用的输入及输出的脉冲型式,因此于高速计数器所支持的脉冲型式,也以此三种信号模式为主要输入信号的规格。
2. 将步进或伺服控制器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信号提供给高速计数器进行计数的工作,可得到实际脉冲数,此脉冲数可应用在脉冲输出比较位置是否到达,还可进行脉冲计数到达判断的控制,以提升位置控制的精确度。

网友F:
A与B相两信号相位角相差90度,Z是复位

网友F:
下降沿,上升沿,复位

网友G(2017-11-09):
还有其他的解答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