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dxf文件解析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现在很多的自动化控制设备都是可以解析dxf文件的,即根据文件中的轨迹来进行加工。

我现在正在做dxf文件解析这一部分,将其中的平面数据转化为矢量数据,但是发现region这个图元在cad帮助上没有格式的说明,数据部分看到的都是乱码,又有说是acis格式等,不知道有没有谁做过这方面,指点一下啊。

没有找到合适的板块,因为常来这个板块所以就发在这里了,希望版主体谅。

楼主:
顶一下。

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前辈?

网友A:
在AUTOCAD的帮助里,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
cad帮助里找到的和面域有关是:

子类标记 (AcDbModelerGeometry)
建模格式版本号(当前值 = 1)
所有权数据(多行,每行 <; 255 个字符)
所有权数据的附加行(如果前一个组 1 的字符串长度大于 255 个字符)(可选)

实际dxf中面域的内容是:

REGION
1F
AcDbEntity
AcDbModelerGeometry
mogoo mm m o
ni ^ *+0;:,4 ^ *+0\^ [ nh ^ LR iqoqmqhoml QK mk Y-6 U*3 nn noemkemk moog
n fqfffffffffffffffj:rooh n:rono
>;,27:>;;:- {rn rn _nm mogqoqmqhoml |
=0;&; {rn rn {rn {m {rn {rn |
3*2/ {rn rn {rn {rn {l {n |
,7:33 {rn rn {rn {rn {rn {k {rn {m |
9>;<;: {rn rn {rn {rn {j {l {rn {i 90-(>;-; ;0*=3: 0*+ |
300/ {rn rn {rn {rn {h {k |
/3>;1:r,*-9>;<;: {rn rn {rn gggqnmlonhojojkhhf jjkqknhfnikkjoigok o o o n n o o 90-(>;-;@) V V V V |
<;0:;8: {rn rn {rn {g {f {rn {no -:):-,:; {j {rn |
<;0:;8: {rn rn {rn {f {h {rn {nn -:):-,:; {j {rn |
<;0:;8: {rn rn {rn {h {g {rn {nm -:):-,:; {j {rn |
:;8: {rn rn {rn {nl o {nk kjnqfimggkhhhliloi {h {nj 90-(>;-; _h *1410(1 |
:;8: {rn rn {rn {ni o {nl hkoqkimfiminhgfhif {g {nh 90-(>;-; _h *1410(1 |
:;8: {rn rn {rn {nk o {ni fkjqmolfofgnfhnmgi {f {ng 90-(>;-; _h *1410(1 |
):-+:" {rn rn {rn {no {nf |
):-+:" {rn rn {rn {no {mo |
,+->;687+r<;*-): {rn rn {rn ilfqhmjnolffmmfiig lgfqkgflngnhhfffim o roqmggkijimfgghhmlnm oqfjhkfomjohfgnliff o V V |
):-+:" {rn rn {rn {nm {mn |
,+->;687+r<;*-): {rn rn {rn nlhhqhgkkigfjngmnj kkfqnomgkiggofkjii o roqffihjlfmjggngfolg roqogojogkjkkjifomknm o V V |
,+->;687+r<;*-): {rn rn {rn jofqlkflkjhkfnmmmm gmmqmlflhkohkfmikj o oqfnghgohnkoiiionll roqlfkhigmgjhgmoofnm o V V |
/061+ {rn rn {rn ilfqhmjnolffmmfiig lgfqkgflngnhhfffim o |
/061+ {rn rn {rn jofqlkflkjhkfnmmmm gmmqmlflhkohkfmikj o |
/061+ {rn rn {rn nlhhqhgkkigfjngmnj kkfqnomgkiggofkjii o |

问题就是这个1组码后的数据是怎么存储的,我估计是以二进制的方式存储的,但没有找到这个的帮助。

楼主:
看来还是没人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