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请教是否有两段输出的定时器。比如总定时时间设定为60秒,但是还可以设定一个比60秒小一点的预先提醒的时间比如50秒,当50秒定时时间到的时候,定时器输出一个开关信号,当60秒总定时时间到的时候,定时器输出第二个开关信号。以前见过有类似功能的计数器,不知道是否有这样功能的定时器,请各位不吝赐教。请告知具体的型号和厂家。

网友A:
这种没见过... 要不用2个时间继电器装下.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B:
没见过,但可用二只时间继电器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