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问题

楼主(2008-07-21):
我想问一下,空调刚打开的时候是制冷的,但当室内到了指定温度时空调停止制冷,当室内温度升高时空调不跳到制冷状态。这是怎么回事,换了温度传感器也没用的

网友A:
空调停止制冷不一定就是到达温度,有可能是故障停机(某些品牌的机器上指示灯会闪亮),如果是故障所致,无论室温升到多高,机器是不会再次启动的,除非你将空调断电重新启动。

本人经历过该故障,最后换了电控板才彻底改变。

楼主:
是的,关了从新启动就又好了,过了一会就又不制冷,但是还会有风的,不过不是冷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调停止制冷不一定就是到达温度,有可能是故障停机(某些品牌的机器上指示灯会闪亮),如果是故障所致,无论室温升到多高,机器是不会再次启动的,除非你将空调断电重新启动。

网友C:
电源关掉后马上就能启动,是故障停机,不能马上启动,就是“冰堵”啦,得换冷媒

网友A:
可能的故障原因:

1、制冷机过载,通风散热不畅。

2、空调电控板故障。

网友D:
不是温控的问题,电路板故障。

网友E:
哇!这个问题可复杂了。

1 室内机脏

2 室外机脏

3 雪种少压缩机热量无法带走,报警(高级的有)

4 雪种多,过载

5 室外机风扇不转

6 电路的问题。(那就可以引申更多的现象了)

网友F:
楼上回复的很详细啊.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G:
美的的老空调常有这种问题。不过应该还有声音或显示灯报警的。我们一般是更换主板。我们这有十几台都是这种型号,有时候轮流着坏,能气死你。什么都试过了,放雪种、加雪种、抽真空、换热敏电阻、换风扇电机,都没用,只能换主板。据说这种型号绝版了,美的做了一批自己觉得垃圾就不生产啦。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买美的的空调了。不过后来还是又买了十几台,图个便宜。

网友H:
关键工业场合应选用工业用冷风机。

网友H:
国产空调最好的可能是格力。不过24小时工作,可能也不行。

网友I:
断电行吗?一般程序有3分钟保护的,看看外机风扇转吗,外机如转一般不是控制问题

网友J:
这种现象我单位也碰到过,,换个压缩机的启动电容就好了!!!你最好试试

网友:
第一次都启动了,再次不能启动,和电容关系不大吧,要不第一次也应该是无法启动的吧

网友K:
你的过滤网太脏了,土把转换的管堵死了,上周我刚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