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an通讯的信号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请问,can通讯是不是有两种信号电压啊?

5v和24v的?

j1939是那种电压啊?

是不是电压不同,用的usb转can的适配器也不同呢?

网友A(2008-11-28):
can通讯设备一般是需要外供电的,一般10~30VDC,或者个厂家为准也都是工业标准的电压..

其实与CAN通讯没什么关系,usb转can的适配器一般由电脑usb端提供电源即可,也可另行外供电,不影响使用。参考文件

http://www.krxgk.com/product_detail2.asp?id=38

网友A:
我的QQ:39676507 欢迎大家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