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替输出问题

楼主(2008-07-21):
在STEP7中,如何实现交替输出呀?

比如有一个按钮输入I1,两个指示灯输出Q1和Q2,

如何实现按一下I1,则Q1点亮,再按一下I1,则Q2点亮,再按一下I1,又是Q1点亮

如此交替输出

网友A: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B:
有点难度?Q1点亮了Q2是亮还是不亮.

网友:
很简单。~~~·11111

网友C:
大概想了一下aaaaaaaaaaaaaaaaa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难度?Q1点亮了Q2是亮还是不亮.

多谢各位关注!

是交替点亮,

Q1亮则Q2灭

Q2亮则Q1灭

网友D:
s7-200实现方法

ORGANIZATION_BLOCK MAIN:OB1
TITLE=PROGRAM COMMENTS
BEGIN
Network 1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0.0
EU
LPS
A Q0.0
S Q0.1, 1
LPP
AN Q0.0
R Q0.1, 1
Network 2
LDN Q0.1
= Q0.0
END_ORGANIZATION_BLOCK

step7实现方法

ORGANIZATION_BLOCK OB 1
TITLE = "Main Program Sweep (Cycle)"
VERSION : 0.1

VAR_TEMP
OB1_EV_CLASS : BYTE ; //Bits 0-3 = 1 (Coming event), Bits 4-7 = 1 (Event class 1)
OB1_SCAN_1 : BYTE ; //1 (Cold restart scan 1 of OB 1), 3 (Scan 2-n of OB 1)
OB1_PRIORITY : BYTE ; //Priority of OB Execution
OB1_OB_NUMBR : BYTE ; //1 (Organization block 1, OB1)
OB1_RESERVED_1 : BYTE ; //Reserved for system
OB1_RESERVED_2 : BYTE ; //Reserved for system
OB1_PREV_CYCLE : INT ; //Cycle time of previous OB1 scan (milliseconds)
OB1_MIN_CYCLE : INT ; //Minimum cycle time of OB1 (milliseconds)
OB1_MAX_CYCLE : INT ; //Maximum cycle time of OB1 (milliseconds)
OB1_DATE_TIME : DATE_AND_TIME ; //Date and time OB1 started
END_VAR
BEGIN
NETWORK
TITLE =

A I 0.0;
FP M 0.0;
= L 20.0;
A L 20.0;
A Q 0.0;
S Q 0.1;
A L 20.0;
AN Q 0.0;
R Q 0.1;
NETWORK
TITLE =

AN Q 0.1;
= Q 0.0;
END_ORGANIZATION_BLOCK

网友E:
计数实现啊!!!!!!!!!!!!!!!!!

网友F:
计数,单数Q1 ,双数Q2

楼主:
谢谢,6楼果然高手哈